[求助] HFSS仿真问题求助

楼主(2015-10-25):
在跑HFSS时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我的mesh设置的又问题,还请大神帮忙看看,mesh和setup以及报错内容如下。

网友:
不设置mesh,自动分配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可以,但是,同样的问题,我用HFSS15去仿,就不会报错。可能是软件没有完全破解好。。。

网友:
13不稳定,建议用15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这种bug要怎么解决呢?不会是要重新装一次HFSS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个人换了15的HFSS,就没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2015-11-24):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