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65电压

楼主(2015-10-25):
tsmc65nm工艺库mos管一般都使用1.2V管子,有没有更大一点的2.5V?3V?,,应该怎么区分这些管子,帮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错了,nch-hvt是1.2V,高阈值
   nch25是2.5V的,  nch25ud18是1.8V的,nch25od33是3.3V

   其实这三种,是同一种IOMOS,只是最小length不一样。。。

网友:
nch_25系列的管子是2.5V的,nch_lvt是1.2V的,意思就是low vth;nch_hvt是3.3V的,意思是high vth

网友:
这种不是在userguide里面会明确说明吗,什么名称的管子对应什么电压,有什么性能,都有很详细说明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nch的呢,第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userguide是什么?在哪找到,之前没见过这个东西

网友:
userguid在你的库doc里面有啊。你可以去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我查一下

网友:
这种带OD的就是over drive,可以3.3V的。

网友:
楼主有T65的PDK吗?求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才翻了一下doc,东西好多,看不明白,你能帮着分析一下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dnw,dnwx指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啊,看的别人的,别人不给我,我在学

网友:
回复 楼主:

   dnw应该是deep nwell
   dnwx是啥,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哦,dnw是deep nwell
   dnwx是用一种device,model都是一样的,只是symbol是三端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难道nch只要后面不带数字,即使带什么字母标识都是1.2V?

网友:
还是自己看文档!

楼主:
回复 网友H:

   密密麻麻代码,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不是nch只要后面不带数字,即使带什么字母标识都是1.2V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难道nch只要后面不带数字,即使带什么字母标识都是1.2V?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器件使用手册啊,没有手册你怎么知道管子都什么参数,去pdk的安装目录下面的doc文件夹里面找吧,或者截图给我看一下你doc文件夹下面有哪些文档,我告诉你可能在哪个文档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nch_hvn和hvz就不是
   hvn是ldmos
   hvz不知道是啥
   不想看文档,把device调出来就可以看到了。。。
    tsmc65的标注挺清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看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恩

网友(2017-04-25):
需要阅读PDK附带的文件,知道哪个电压的设备

网友:
你可以分享这个PDK吗

网友:
能不能分享一下TSMC的工艺库,谢谢

网友I(2017-11-20):
回复 楼主:

楼主,能否分享65n的数标准库tcbn65gplus,本人学生,最近在写一篇论文,但需要用到同具有蒙特卡洛模型以及数字标准单元库的工艺,我手上只有模拟部分的库,研究一直进行不下去,网上也找不到资料,能否帮帮忙。先谢过了。

网友(2022-02-19):
请问nch 电源电压是多少解决了吗?

网友J(2023-07-26):
所以nch_mac 是几伏的啊?求问,我看手册里也没写,只写了是标准VT

网友(2023-12-23):
引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闲鱼上有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J:
所以nch_mac 是几伏的啊?求问,我看手册里也没写,只写了是标准VT

蹲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