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ayout xl中移动版图的问题

楼主(2015-10-25):
用xl画完版图后,将整个版图移动使其左下角在对准坐标原点后,再按f    版图不能够摆在窗口的中间。请教大神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全部选中后看看在其他地方有没有多余的东西?

网友:
XL会有这样的bug,有一些看不到的层,有几种方法,
1,换坐标原点。
2,画一个超级大的层,超过看不到的层。再删掉。
3,Ctrl+A,拷贝到一个新建cell里面,在把原来的覆盖掉。
4,有脚本可以处理。我不会。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怎么改坐标原点?
    2.试了一下 没用
    3.重新拷贝之后,之前建的modgen信息都会丢失,modgen需要重新建
    4.

网友:
我猜是这样的,你如果在下一层的CELL有标尺没删掉的话标尺就会撑大你的CELL面积,而且你还看不到。你每个CELL进去看下(如果CELL不多的话),或者不打散把GDS导出来再导进去试试(这个方法没试过)

网友:
ctrl+O  默认改坐标的快捷键好像是这样的,藏在哪个选项里面我也忘记了

网友(2015-12-09):
在virtuoso主視窗的options裡,設定新增binkey, 點左邊layout標籤, 然後command的地方打上CCSremoveSteiners(), 再到你的layout按你設的binkey即可

网友(2016-04-06):
难道是XL中多出来的markers没有被move origin。。。delete all markers试试。

网友:
最近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不是移动的问题,而是删除一器件的时候留下了一些看不到的叶选不到的层次,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移动坐标原点的命令是在layout窗口Edit中的Advanced中的Move Origin.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把没有显示的层次全都显示出来,51里面我知道在哪设置,61还不怎么了解,而且有种缺陷,很乱。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就是框选住实际的layout,H(makecell),删除该layout,替换,同求简单的方法

网友(2018-11-12):
回复 网友B:

   CCSremoveSteiners()是什么功能,我在命令窗口输进去没有找到这个功能?

   这是你自己写的skill吗?我现在使用的是IC61

网友(2018-12-29):
脚本解决呗

网友(2021-02-18):
实用
一般我是会将layout select all,然后make new cell,再save as回来

网友(2021-06-11):
在virtuoso里面输入:
cv=geGetEditCellView()
foreach(st cv~>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