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 spare cell 要把它们的输入全部接logic0, 而输出悬空呢?

楼主(2015-10-25):
难道这么接只是暂时的?ECO用到的话,会打断 tie 连接,然后连到其他cell的输出?
还是直接就用这样连接好的spare cells 来增加逻辑。

这么接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网友:
从LVS、布线、布局、功耗的角度讲,这样最好

网友:
floating 怕有泄漏电流, 主要是1或者0 不定态导致的

通常所有gate输入都不允许floating, 输出则可以floating,因为输出有可能用不到,比如QN,

网友:
版主定海神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好,输出floating时为了防止泄露电流,那输入不 floating是为了防止什么呢?如果floating会造成什么后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