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修 hold time非要放到 CTS的时候呢?!而setup综合时就要考虑修

楼主(2015-10-25):
CTS是要做buffer tree ,balance clock skew。
修hold是要在data path上插buffer来延迟路径,如果综合的时候就修hold,插了buffer
那么后端考虑到具体的摆放和连线延迟,data path上的延迟有可能更大,从而造成set up违例。

这么分析对么?

另外有人说,hold time和clock skew密切相关,只有CTS后clock skew定下来,修 hold 才有意义。
这么说可以理解,但是setup time不是也和skew有关系么?为什么 setup 违例就要时时刻刻关注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为与setup与hold相比,他的RT上还多了一个周期T,而skew与周期相比,它对setup的影响远远小于周期T,所以setup要时时关注他

网友:
一般认为period 是要远大于net delay的,计算setup时timing path上要计算周期,相对影响较小。hold时因为挂的库是ff类型,对延迟比较敏感。hold violation 可以在cts后修也可以放到最后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感觉你说的和楼下是一个意思。   总结一下,下面这么理解正确么?

   setup time的要求是和时钟周期T有关的,由于T的存在,setup对于clock skew就没hold那么敏感,主要受data path delay和T的
影响,所以必须时刻关注;而hold受clock skew影响很大,所以必须等CTS完,修hold才是有意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感觉你这里说的  对延迟敏感   应该是timing path的延迟。但是CTS不是主要处理时钟么?data path delay受影响应该较小吧。

是否应该是 hold对clock skew比较敏感呢?

网友:
最后能修就行了 没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的时候,等到route之后再修hold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