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面试官问数字版图和模拟版图有何区别时应怎么回答?

楼主(2015-10-25):
当面试官问数字版图和模拟版图有何区别时应怎么回答?

网友:
模拟板图是模拟电路的版图,数字版图是数字电路的版图

网友:
先问面试官 你是做数字的 还是做模拟的

---------------------------------------------
诚招: 电源管理方向 应用工程师, 工作地点上海漕河泾或深圳.
要求: 实习生,应届生均可
有意联系: mpew_semi@126.com

网友:
模拟规规整整一块块,数字密密麻麻一片片。

网友:
名字不一样。

网友:
数字版图几乎都是采用自动布局布线,效率高,一般在速度和功耗的折中。
模拟版图大多还停留在手工布局布线,效率低,版图上更关注的是性能,其二级效应要比数字突出的多,因此要在匹配、抗干扰、布局等方面下更多功夫。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2020-11-02):
为了信元,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