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ip level 的input delay 和out put delay 设置

楼主(2015-10-25):
请教大家,做dc时,在top的io约束时,是否自己先设合适的input out delay,综合后报下violation,如果有明显的io violatio,则可以对出现violation的io创建virtual clock,然后加适当的latency,让io合理,重新优化,而到了cts后,根据io的violation再改virtual clock的latency,修复violation。。这个方法可行吗?如果可行,那有个疑惑,chip的input和output delay外边不是确定的吗?上述这样岂不是只要对内部优化好,就随便设置了?谢谢,对此很困惑,希望大神帮忙解答下,十分感激。

网友:
io spec是芯片的外围约束决定的,根据芯片spec来的,如果不是要求,也可以放松,还是和芯片的工作模式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版主,那还有个疑惑是,如果input output delay,别人给了你确切的约束,自己综合时发现有violaition,能不能用create virtual clock的方法,给io violation 的点加上去,设clock latency ,消除violation,我觉得不行吧,这样不是欺骗工具放松 了io约束吗?

网友:
io violation本来就是很虚的东西,可松可紧的,弹性很大

大家都关注内部core violation,没人关注io的,优先级较低

楼主:
回复 4# i好吧,谢谢版大,自己可能太纠结于io的优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做主机芯片可以比较随意一点,做从机芯片就要按别人的要求来了吧。根据情况还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