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中的output直接输出clock

楼主(2015-10-25):
我的芯片有个output需要输出一路时钟给其他的芯片,在fpga上用的是oddr,但是asic上该怎么做才能达到oddr的效果呢
icc在做cts的时候默认不会balance输出的clock,我是不是要设置一下,让工作做一下将要输出的clock的balance,然后设置output delay的时候,根据将要输出的时钟设置?

网友:
随路时钟啊,不就是

用create_generated_clock   来设置即可, 可以调整clock latency的 ,类似你的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您说的这个意思,但是我做CTS之前是不知道这路要输出的时钟的latency的啊,该怎么确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还有个问题问您,我做的是chip level的,对于io 的input output delay设置什么比例比较合适呢,我的意思是外面和里面的比例多少比较合适

网友:
70% 给外面,经验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了保证hold time 能够满足,input delay或者是output delay的 min值该设为多少比例合适呢?这个min值应该设置成负值吧?多谢版主

网友:
设成0 就够悲观的了, 还需要负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想的,假如我set_output_delay -clock clk1   ,而这个clk1是create_generated_clock,定义在一个输出的port上,从这个port到这个时钟的source还有一段latency,假如我只设置成了0,那么考虑hold的时候就相当于忽略了这一段latency了啊

网友:
对于一个clk out,可以手动balance的, 不是难得事情, 就是加减clkbuffer的个数而已,不要太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