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PC8260启动问题?

楼主(2015-10-25):
大家好,我使用MPC8260ACMHBB(Hip4)做设计,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刚上电启动时,单板启动不正常,调试串口无输出,我在程序中添加点LED指示,LED灯显示程序已经运行到bootconfig.c文件中的,但是保持上电一段时间后,重新复位或者重新上电单板,单板又启动正常,串口输出正常。为什么?
MPC8260没有明确说要进行上电时序控制,因此我也没有进行上电时序控制,这个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我前面焊接过几块板子,不过但是采购的芯片是Hip3版本的,但是我的内核电压都是1.8V,Hip3版本的芯片可以正常启动,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现在问题定位在SMC串口在发送数据时不能产生SMC中断,导致不能进入SMC中断服务程序。在给SMC发送数据buffer写入一个数据以后,设置数据长度和TxBD[R]标志为1,SMC应该开始发送,然后产生TXB中断,然后会自动将TxBD[R]标志清零。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产生中断,并且TxBD[R]一直没有清零,我怀疑SMC(CPM)没有正常工作。不知道什么导致这个问题。

楼主(2016-08-25):
问题已经解决了!有一个配置字的,因为那个管脚没有,配置字设置我设置为Reserved,改为默认设置就ok。
但是不明白Hip3芯片又没有问题,不管设置为Reserved还是默认设置都OK。

楼主:
不知道这个对Hip4版本芯片具体有什么影响。BCTL1管脚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