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 安装时说路径找不见

楼主(2015-10-25):
100资产

请问谁遇见过呢

楼主:
图片怎么没出来呢[

网友:
可能你没有权限吧,你用root权限安装一下

网友:
目录名太长,或者有空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installer3.2 装的,安装scl的时候就这样了,就提示这个问题,只有用root权限安装才会出现安装gui界面,别的地方根本没办法选择用root 权限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路径太长吧,空格也不会有,是我建的目录,我在终端里都可以进入到里面,但是安装的这就出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安装的时候没有这个问题,可惜公司文档不能上传,不然可以给你一个参考文档

网友:
路径搞短一点试一下啊
软件的行为很难说的

网友:
可能没有用ROOT权限,毕竟在USR文件下建立和安装东西都得用ROOT权限,你可以试试,在安装前你可以看看他的提示,用一个强制ROOT下安装的指令

网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 ... ;extra=&page=10
参照这个解决办法:
把common.spf改为 vcs-mx_vJ-2014.12-SP1_common.spf
把linux.spf改为vcs-mx_vJ-2014.12-SP1_linux.spf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我从网上重新找了包已经装上了,scl11.4  installer3.1  vcs2013_mx ,但是破解不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