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问题求解关于仿真图像问题

楼主(2015-10-26):
我用的modelsim10.1跑的程序,然后图像一直是直线这个怎么设置。。。

代码

代码

测试

测试

楼主:
求大侠解答~

网友:
没有timescale,仿真器不知道你的时间单位是多少

网友:
在最上面加上`timescale

网友:
不是没信号,你的输入是Z,所以输出是X。不知道你咋整的,我已经试过你的Code,没有任何问题。
删除work folder,重新编译,然后用no optimization模式仿真再试一下。再不济,可能是工具安装有问题,首先你的输入就没有默认成一位。改成1'b1,这是好的设计习惯。

网友:
楼主是用ISE跑的直接调用modelsim

楼主:
楼主是用ISE跑的直接调用modelsim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开始学,那这个应该怎么用?

楼主:
楼主是用ISE跑的直接调用modelsim
引用 网友A:

   你好,那我应该怎么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