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关巴克豪森准则中的环路增益问题

楼主(2015-10-26):
最近开始学习VCO,想请教一下巴克豪森准则提到的开环增益是需要满足大于等于1还是只能等于1?如果是大于等于1的话那闭环传输函数的输出就不一定是无限大了,如何起振呢?

网友:
增益大于1,闭环传输函数有右半平面极点,自由响应就包含增幅振荡,怎么不能起振。如果等于1,闭环传输函数极点在虚轴上,阶跃相应的话为等幅振荡,必须有频率为穿越频率的的干扰或噪声信号才能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