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求助] 新手求助MMIC设计,ADS如何将理想微带转成实际微带

楼主(2015-10-26):
阻抗匹配时,通过史密斯圆图得到特定电长度和特征阻抗的微带,LineCalc中无获知substrate的相关参数,如何在ADS中转化成实际的微带线?

网友(2017-03-23):
回复 楼主:

   楼主,还没有人回答也,,我也想知道的,你知道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顶顶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ADS里面有专门的那个LineCalc,这个就是计算理想微带线转换为实际微带线的工具,在里面设置好相应的参数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貌似可以优化,就跟PCB中的微带一样。我们所用的工艺库只提供了基板的参数控件,并没有具体的参数,所以我觉得没法算。

网友:
除非你知道板材、tanD、介电常数这些参数

网友(2017-06-02):
回复 楼主:

理想微带线包含特性阻抗Zo和电长度E两个参数,特性阻抗Zo决定了实际微带线的线宽,电长度E决定了实际微带线的线长。

网友(2018-10-08):
MMIC的相关参数,大部分应该能在你导入的工艺库文件里面找到,把理想的微带线变成实际的微带线之后,再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