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Xilinx FPGA入门连载17:PWM蜂鸣器驱动之复位与FPGA重配置功能

楼主(2015-10-26):
Xilinx FPGA入门连载17PWM蜂鸣器驱动之复位与FPGA重配置功能

特权同学,版权所有

配套例程和更多资料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jGjAhEm

1 复位功能

如图所示,在SF-SP6开发板的右下有一个RESET按键。

这个RESET按键的电路如图所示,C23R27组成的阻容复位电路保证FPGA上电后,RST_N信号从01上升有一些延时,最终保持在稳定的3.3V高电平。而S1按键若被按下,则RST_N信号的电平值就会被拉低,那么我们在设计中就会让系统再次进入复位状态。

         OK,说这么多,大家回头自己结合FPGA代码,并且动手试试,在下载了sp6.bit文件到FPGA以后,点击RESET按键,看看蜂鸣器的叫声是否就停止了,接着松开按键,看看是否蜂鸣器又开始滴滴滴的工作了。

2 在线重配置功能

SF-SP6开发板的左上靠近下载插座的位置,有一个CONFIG按键。

         CONFIG按键的电路图如图所示,F_PROG信号在正常情况下是高电平,当按键按下后,则被拉低,FPGA就进入冲配置状态,松开后,FPGA将重新配置。

接续前面两个lesson,一个是FPGA的在线烧录,一个是FPGA配置PROM的固化。在线烧录时,若按下并松开CONFIG按键,则FPGA原有的代码丢失;而PROM固化后,若按下并松开CONFIG按键,则FPGA仍然能够正常运行原有的代码。

如图所示,左侧芯片对应的是FPGA在线烧录文件sp6.bit,这个文件下载到FPGA中,重新上电数据就丢失了;而右侧芯片对应的是FPGAPROM配置文件sp6.mcs,它在FPGA掉电重启后仍然能够保持数据。

为了分别实验sp6.bitsp6.mcsCONFIG按键触发后的情况。我们在每次烧录前,先右键点击芯片,弹出菜单中选择“Erase”进行擦除。然后再进行Program

3 配置状态指示灯

在前面按重配置按键时,大家也可以观察配置状态指示灯D1的状态。当重配置按键被按下,D1指示灯一定是熄灭状态;当重配置按键松开,若此时的PROM中有配置数据,那么D1会重新点亮;若PROM已经被擦除,没有任何配置数据,则D1不会重新被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