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mos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最近看simc55的ldmos
vds可以耐压5V,vgs不能耐压5V,只能到2.5V
如果VDD确实要到5V,正常工作时可以做一个low power ldo去做gate的控制电压
那,,,power down的时候怎么处理啊?如果这个low power ldo必须关闭的话。。。
尤其是pmos (ldmos)的gate拉高,通过什么方式去拉高呢?

谢谢~~~

网友:
接个电容可以在power down短暂储存一定电荷来拉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为了待机省电才关闭那个lp ldo吗?如果是的,是否可以在lp模式下,切换到电阻分压提供一个电压偏置状态?
只是给个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power down的时候,是为了省电所以关掉ldo
   用电阻分压是一个方法,但可能电阻也不会小吧。。。

   有没有其他方法啊?如果还有3.3V的IOMOS,length加大可以提高耐压能力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power down时间很长呢。。。

网友:
pmos on 的时候用两个二极管连接的mos做vgs的钳位,off的时候用电阻或弱电流把pmos gate上拉到vdd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内部电路条件允许可以考虑隔一段时间刷新电容一次

网友:
回复 楼主:

试试diode 连接的MOS管分压,调整好宽长比,让静态电流小一点。

网友(2022-12-14):
楼上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