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中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运放的输出CH-1接ADC(AD76),我在输入端接一个1.5V的电池,可在输出端CH-1的波形是个变形的正弦波,频率4.8K左右
U30的2脚也是一个有很大波动的波形,1.84V的参照电压比较稳定,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把前面那个电容C65去掉就好很多,
把C65去掉,C63换成22NF的话波形也很不稳!!!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掉C65,在R31上并联一个1nF的电容试试看。

楼主:
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为什么会这样,
如上楼所说,如果在R31上并联电容的话,对整个电路可能的影响是什么,为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C65的引入,导致了震荡。一般解决办法是在R31上并联电容。原理是C65+反馈的电阻,在整个闭环系统中又增加了新的极点,导致不稳定。若以要加校正环节提高伯德图上0DB点的相角裕度。

网友:
在R31上并联一个xnF的电容

网友(2015-12-04):
值得参考啊

网友:
输出负载电容有些大

网友(2016-01-27):
稍微改变一下电容值就可以的,目的是破坏振荡条件

网友:
测量下相位,裕度,回路自激振荡了。

网友:
运放的同相和反相输入端的输入阻抗不平衡,将会导致输出不稳定。在R31两端并联电容,相当于加入一个积分环节。可以试着改下。另:输出所带的电容不能太大,具体值需要参照规格书。

网友(2016-03-24):
学写了,看评论好东西

网友:
自激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