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O上pre-driver 和 post-driver用一个地,这样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5-10-26):
1. 有些foundry的IO上有两组电源地VDD/VSS VDDPST/VSSPST或者是VDD/VSS VDD25/VSSD。
2. 同时foundry可能会提供一种cell,比如叫做PVSS3,这种cell将VSS和VSSPST(VSSD)连接在一起。
3. 但是,有些foundry的IO上面只有一个地VSS,IO上只有三个电源信号:VDD VDDPST VSS。

问题是:Pre-driver和post-driver用不同的地和用同一个地,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pre-driver 与post-driver 共用一的地的优点就是可以降低pad 的数目,节省成本。缺点是post driver 地的ground bouncing 会干扰到pre-driver的电路。但,一般的IO , pre-driver 的地不太有干扰的问题。所以,用PVSS3 应该没有电路特性上的风险。

网友:
就是noise和esd的tradeoff问题,  共地,则noise较大,但是esd很好,因为地很多
不共地,则noise很小,esd稍差,因为是2个地了

通常的芯片都是2个地,假如为了提高esd性能而noise也不明显的话,可以用pvss3 来short 2个地

网友(2016-12-22):
学习受教了啊!!!

网友(2018-03-13):
ESD变好,noise变差

网友:
能问个 小白的问题吗?
pre-driver和post-driver都是做什么用的呀
我的理解是pre-driver可以将外部的signal输入至core时进行电平转换,使core能接受,当输出时,也可以同样进行电平转换,是外部的电路能够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