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网络ip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请教一下,sim:100 - The Simulation File Type <Behavioral> is not valid for this core. Overriding with File Type <structural>.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用的是xilinx的网络ip tri-mode v3.5,仿真出来全是高阻, 谢谢file:///C:\Users\qiu\AppData\Local\Temp\G@YVKCPZR)X}3UKB(_VF`LW.gif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IP的仿真模型不存在,用structural替代,这个意思应该是用网表替代。注意你例化的这个IP,估计生成的仿真模型是空的。你要想办法用网表替代,至于网表在哪里,你可以找找看有没有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