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实现多项式计算

楼主(2015-10-26):
求助,怎样才能用FPGA实现多项式计算,例如一个一元二次式,并且计算出其值,要求同时要得出计算所需的时间

网友:
一元二次式有三种情况,一种无解,一种两个相同的解,一种两个不同的解
如果只是一元二次式的求解还好设计,一元多次或者多元一次的计算很麻烦的,算法复杂,计算时间可以得到的,加个计时器就好了,计算时间跟你的时钟频率和计算复杂度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