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的PSR

楼主(2015-10-26):
上面两个图分别是我的带隙基准原理图和PSR曲线,求助各位为什么我的PSR在-80dB左右带宽1KHz都没有,什么影响了这个带宽。

网友:
环路GBW,看看你的OPAMP的GBW
另外高频PSR可以通过在输出点加对地RC滤波来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OPAMP GBW有30MHz,不知道够不够,还有就是你说的输出点是运放的还是带隙的?

网友:
应该是主极点

网友:
net66是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net66是带隙的输出端

网友:
   在BGR输出加RC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问下加RC滤波的原理是什么吗?为什么可以提高psr的带宽

网友:
回复 网友C:

   输出在loop外吧。。。   本身的PSR有点差
   输出加个电容,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