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驱动DDR3(1.35V)低电压的问题

楼主(2015-10-26):
有人知道XILINX FPGA 驱动笔记本内存条DDR3L(1.35V低电压)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吗?

楼主:
一、关于笔记本内存的驱动电压
笔记本内存条DDR3的标准电压是1.5V,1.35V的DDR3L属于进化产品。

二、关于常见的DDR3的驱动平台:
1、老的DDR3平台(大概2012年前的笔记本电脑)基本不能识别1.35V的内存条
2、大概2012年后出现能够自动识别1.5V和1.35V的内存的平台,
3、有些最新的出的intel平台,只能识别的1.35V内存条。

三、关于FPGA驱动1.35V的内存条的问题及注意事项

1、今年(2015)出现最新的DDR3可以自适应1.35V和1.5V两种电压的设备。这种设备使用FPGA的1.5V IO电压驱动肯定是可以的。

2、如果DDR3L标注1.35V的电压的话,而驱动平台是1.5V的话,长期使用的话,应该对FPGA或者内存条是不理的。可能有烧坏的可能性,即使能驱动,寿命不好确定。

3、如果使用FPGA驱动1.35V的DDR3L内存条,最好是将相关的IO Bank改为1.35V,这样会比较安全。但是由于修改IO bank电源是整个Bank的电源修改,可能会影响相同IO bank的外设。

网友:
2楼说的真好

网友:
2L说的不错~但是驱动DDR3颗粒好像没什么问题,但是驱动内存条问题比较多。

楼主:
感谢大家的参与,共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