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TB仿真环路稳定性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5-10-26):
各位好:  我平时是用的大电感+大电容的方法来仿真环路稳定性+开环增益带宽的,后来盛传STB的方法是最完美的仿真环路稳定性的方法。
  大电容+大电感的方法是让大信号闭环,但是小信号还是开环的,那么STB的仿真原理是什么,它能做到大信号小信号都做到闭环吗?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stb的理论背景是middlebrook‘s method,stb都是基于这种方法或者变种
   提供一个网站给你,对loop gain的仿真原理有详细介绍
   https://sites.google.com/site/frankwiedmann/loopga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牛人

网友(2020-10-26):
链接打不开了,是怎么回事哦

网友(2022-01-10):
翻墙能看

网友:
翻不了墙,大神们怎么翻墙啊

网友:
stb 的仿真原理就是测试开环增益和开环零极点啊,然后得到相位裕度啊,只不过不用断开电路

网友(2022-06-06):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B(2023-05-28):
Spectre User Simulation Guide, pages 160-165

网友(2024-05-18):
引用 网友B:
Spectre User Simulation Guide, pages 160-165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2024-07-04):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ectre User Simulation Guide, pages 160-165

nicer。

网友C:
stb仿真考虑了probe位置前后的阻抗影响,对probe位置没有太多限制。大电容大电感完全隔离了断路点,因此需要找一个高阻抗的节点来断开环路才能保证结果的准确性

网友(2024-09-13):
引用 网友B:
Spectre User Simulation Guide, pages 160-165

网友(2024-10-31):
引用 网友C:
stb仿真考虑了probe位置前后的阻抗影响,对probe位置没有太多限制。大电容大电感完全隔离了断路点,因此需 ...

如果电路中有两个环路,stb放在一个环路里,另一个环路仍然存在vin到vout的通路也不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