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目标阻抗的确定

楼主(2015-10-26):
各位大侠,如果IC原厂没有给IC的目标阻抗要求,自己怎么去评估呢?另外截止频率怎么确定啊?

网友:
一般看你是分析的那个部分,如果是简单的板子的话,分析到100MHz左右就好

网友(2015-12-14):
可以通过电源电压乘波动百分比除电源电流来进行估算

网友(2021-11-23):
频率要看时钟频率的3倍频来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