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spectre的PZ仿真和AC仿真作对比的时候不匹配,望大神帮忙

楼主(2015-10-26):
电路就是一个带共模反馈的telescope OTA,

电路图

电路图

下图是ac仿真的结果,3db点再24kHZ左右,GBW在2.9MHZ左右,相位裕度为90度左右

下图是把输入换成port后进行的pz仿真图(我就是把输入换成了port,给port DC电压,电阻设置的50欧姆)

pz仿真

pz仿真

主极点和ac仿真基本一样,但是多了个1.9MHZ的一个极点,在GBW里,应该会影响很多相位裕度,不可能是90度啊。还是pz仿真哪边有问题,望大神解答。感激不尽。

ac仿真

ac仿真

网友:
可能是仿真精度的事

网友:
hspice也是这样,很多时候PZ仿真不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那么一般pz仿真都是不做的吗,从ac仿真上来看大概的零极点吗

网友:
会不会是50欧姆和输入电容产生的极点?
AC仿真也加上50欧姆内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候PZ跑的出结果并且有效的话可以参考下,不过很多时候PZ跑不出结果或者错误的结果,这时候只能参照AC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加了个50欧的,还是没影响,这个极点应该好远好远吧。

网友:
你的电路没有零点?如果仿真电路不对称,会导致一些距离接近的极点和零点产生,这些距离相近的极点和零点会互相抵消,对带宽和相位裕度影响很小。但是我看看你的结果里面没有零点,这不科学

网友(2019-10-31):
:lol:lol:lol:lol

网友(2024-07-12):
这分析不对吧,你把实部当作极点频率?频率是拉普拉斯变换,考虑实部为0,f=w/2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