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P-MOS

楼主(2015-10-26):
普通使用 VDS   5V找到的P-MOS的VGS(th)都比较小,0.5V左右MOS就导通了
想问下有没有导通电压大点的,
因为我想用3.3V的信号控制MOS的导通和关断!!!!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一个到5v电源的上拉电阻?3.3v开漏去控制。

网友:
分压不就行了嘛?干嘛整这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