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OSC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5-10-26):
如图:I1,I2为电流源,基本的振荡原理很好理解。问题:1,振荡频率如何确定?充放电时候的电容是否为C1,C2,C3之和?2,R1和R2的作用是什么?从版图中看到尺寸很小,可是仿真时候必须把阻值调大才行,感觉去掉R1和R2也没有影响啊。求大神解答

楼主:
振荡周期应该与c1+c2与c3的并联才对???

楼主:
没人知道吗?顶

网友:
感觉去掉R1,C2,C3蛮好计算的。f=1/(R2*C1)

网友:
C3是主要的充放电的电容,频率由C3和两个电流源来确定。
R1、C1和R2、C2应该是用来调整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理解呢?请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