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负载电流300毫安的功率管面积评估

楼主(2015-10-26):
电路要求输出300毫安的负载电流,4层金属布线,如果按1um过1mA计算,需要多大面积,求计算方法?

网友(2017-09-29):
可以用曲栅结构去做,按照最小规则画,符合pickup要求(20um),多层metal叠加走线,计算每个单元最大电流,然后算出需要多少个单元,面积就出来了。

网友(2017-11-08):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下多层金属叠加的话,M1到M3都算是叠加吗?还是只有M2和M3,什么原因呢?感谢~

网友(2018-06-15):
同问,2楼可否详细解释一下怎么算法,拜托了!

网友:
跟Latch up rule算出單組DEVICE最大SIZE。
依CONT數量算出DEVICE METAL 最小線寬。
由DEVICE ARRAY即可算出面積!!
PS:大電流輸入輸出TOP METAL 建議使用18A以上

网友(2019-07-17):
不是很懂

网友:
如果1um 流1mA,300mA/4层metal叠加=每层金属宽度为75mA ,一般顶层金属电流能力会强于其他层, 这个看规则而定,例如TSMC018 standard topmetal 是1.6mA等,所以电流能力是够的,金属宽度超过10mA metal 间距有要求,看规则即可,过宽的金属还需要打sl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