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石墨烯是个什么鬼,对analog/RF有何影响???

楼主(2015-10-27):
石墨烯是个什么鬼,对analog/RF有何影响???
它做数字电路用是很有可能,digital不关心device,但是能作为Analog RF用吗?到时候CMOS会被替代吗?CMOS designer岂不失业了,吓死宝宝了
大侠们理论探讨一下,别告诉我即便替换也很远这种基本常识

网友:
CMOS的意思是用两类互补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晶体管构成的电路,用硅、锗、SiC、GaN什么的都无所谓,石墨烯也算广义半导体,所以在结构上有很多相通之处。然而,石墨烯是狄拉克材料,同时费米能级根据电场移动,这让器件的控制维度多了很多,所以传统的设计方法恐怕已不适用。本人很看好石墨烯的前景,在硅的物理极限节点之后,恐怕还是要靠石墨烯来拯救世界。

最新的报道是IBM,已经做出了全晶圆的石墨烯RF接收机。不过楼主也不必太过担心,参考STT-MRAM,(应该是04年推出1k的demo,真正有商业化的产品是12年,全面产业化估计是明年),这种技术要大规模应用估计还有5-10年左右,而且RF/analog真正研究的是如何处理信号,而不是如何摆放晶体管,万变不离其宗,把信号这一块掌握好了,不会有大的影响。

网友:
迁移率很大,速度很快,导热性也很好,能够做高速器件,但是不加工的话,本身是单层材料,禁带宽度为0,无法进行电学应用,所以商业话石墨烯一直在路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三楼的说法。我们学的是电路的设计理论,器件的改变影响不太大的,另外,就算时代变革(就像当初从电子管发展为晶体管),你觉得除了我们还有更适合做这个工作的人么?或者说除了我们还有更容易掌握这门科学的人么?

网友:
不管什么器件,对analog designer来说都是black box
你能完全理解BSIM里所有参数的物理意义吗,不还是照样做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石墨烯做数字电路?早着呢,on/off ratio低的不行,目前也就做做几百GHz的RF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