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个esd vss pad能过lvs,多个就有错,求解。

楼主(2015-10-27):
各位大神,我做io ring时,放单个vss esd pad能过lvs(接的是io ring的 vss pad),但多于一个就报错,主要是报阱电阻尺寸错误,连线都没有错,应该是对错了。这个问题困扰了几天,还是无解,怎么能做过lvs,无从下手,求指导,多谢。目前我用flatten也是报相同的错误,用hcell就没有错。

楼主:
补充,用calibre验证的。

网友:
把Error贴出来看看

楼主:
图片上传了,不知为什么不显示。

网友:
两个电阻接的信号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这是一个标准的VSS PAD,跟外面也没有连线接口,直接都是地,单个cell是ok的,两个以上就会有error。

网友:
DRC先清乾淨再說。
若還有錯檢查SPICE同接典的電組數量。
run calibre 時下hier -hcell hcell
以上方法應該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