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接收器问题

楼主(2015-10-27):
需要做一个输入摆幅在[0.15,0.25]之间,6Ghz的接收器,由于电源电压只有1.2V,corner下为1.08-1.32.现在问题是,由于VGS的变化,corner下右边电路的电流变化较大,影响后一级输入。如果直接加上cascode结构,电压裕度貌似会不够,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可以在corner下,稳定右边电路电流的值?

网友:
用1.8V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