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mems传感器,或者是mems麦克风里面会用到什么样的芯片

楼主(2015-10-27):
请教大家mems传感器,或者是mems麦克风里面会用到什么样的芯片,这个mems是芯片设计领域吗?
这里会用到模拟版图设计吗?
其实对这个领域不是很了解,就是想请了解的人科普下,做版图适合做这个mems吗?这里面能用到我们正常的版图设计
所设计出来的芯片吗?

网友:
MEMS sensor=sensor+ASIC(信号处理)

网友(2015-12-02):
画版图很简单,MEMS的版图基本上不需要什么深入的知识基础,只要会用L-Edit,能将MEMS设计的思想体现在版图上就行了。用起来跟CAD画图一样,电路画版图还需要一些信号干扰、匹配之类的知识基础,MEMS版图不需要,MEMS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都解决好了。
MEMS MIC里面一个硅麦克风,一个ASIC。硅麦克风现在主流的类型是电容式的,一块固定的BACKPLATE,一块可动的diaphragm,组成可动电容。
ASIC 负责将MEMS的电信号放大输出,某些MIC的PCB板里面还会做一些埋容、埋阻的工艺。
MIC的原理很简单,工艺也相对简单,没有太多的内容。
基础知识 声学 、材料力学、集成电路、微电子工艺、封装工艺就差不多了。

网友A(2018-01-06):
回复 网友B:

   先在MIC的 MEMS是采用CMOS工艺吗?歌尔都推出数字MIC,是两个芯片叠封的吗?还是采用CSV工艺?一直多MEMS工艺(器件)感觉很神秘,MEMS代工厂生产列如MIC,感觉工艺都需要设计去调整,而不是标准单元库类型。MIC后面处理电路反而都是一个sigma-delta ADC 做MIC处理

网友(2020-07-08):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1】懂偏微分方程+相关物理基础
2】定量分析要求你会点数值分析的知识
3】编程或者有限元软件会一个
4】电路分析(动态的)+模拟CMOS的基础
5】微电子工艺,你会在跟代工厂对接的过程中逐渐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