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阶跃响应时间与什么有关?

楼主(2015-10-27):
我的放大器仿阶跃仿真时,Vop端上升很块,但下降超级超级慢,放了1000us还没下来,我把输出级的n管尺寸改小了,有所好转,但还是远远不行。求帮忙解答哇~

网友:
正负摆率不一样

网友:
放电应该增大NMOS吧?明显是输出点积累的电荷过多,到负压的通路能力不足造成的。怀疑那个NMOS的工作状态,调整其bias电压试试看

网友:
一般正负摆率会不同,但是没有这么夸张。如果是两级电路,第二级的偏置电流必须要足够大才行 ,因为除了给补偿电容充放电,还要给负载电容充放电。如果第二级为pmos输入,正阶跃可能不会有问题,负阶跃就会受第二级偏置电流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