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路

楼主(2015-10-27):
什么是简并偏置点?

网友:
简并偏置点就是上电时所有晶体管传输的电流均为零,处于非工作状态。
所以有些电路,比如带隙基准,需要自启动电路,可以将偏置电路从上电时的“零电流”模式引导至正常工作模式。

网友:
不一定是電流均為零。
簡併偏置就是兩種DC值均可滿足電路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