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触发电压太大会不会引起ESD失效?

楼主(2015-10-27):
如上图所示,楼主最近做的项目里面FAB提供的GGNMOS、GDPMOS的触发电压都是10V以上,而系统是6V的器件,击穿电压很多都在在8-10V,求问,这样用这个GGNMOS、GDPMOS做ESD不会还没触发就击穿了吗?欢迎各位指导。

网友:
trigger电压过高,风险很大啊。

网友:
6V器件的击穿电压8~10V,你说的BVSD还是栅氧?

楼主:
回复 网友A:

    BVDSS,栅氧是13V左右,这里面GDPMOS就是12V以上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差不多了。栅氧击穿是直流,而ESD是瞬间放电。如果ESD的开启电压太低了,芯片的耐压效果也没有了。

网友:
普遍都是trigger电压在VDD的2倍左右,甚至更大一点
短时间内的2倍overstress不会使得gate oxide breakdown
ggnmos利用snapback特性来做ESD保护
这通常是用在在2.5V/3.3V及更高电压、更大尺寸的器件
现在的低压core device通常不能使用snapback特性来做ESD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解答,我是这么理解的,Vtri可以大于BV,但是vh不能大于BVDSS,也不能大于栅氧击穿电压,因为触发是短时间内不会击穿栅氧,但是如果泄放时候电压都大于BVDSS就可能会引起器件烧毁,比如这里面的GDPMOS的泄放时候电压就14V以上,即使多个并联也是12V以上,而普通的管子BVDSS就在8V左右,可能会一直击穿烧毁,这样理解对不对呢?
  顺便问一句,现在低电源系统不能用snapback特性做ESD是因为触发电压本来就很小是吧,没有多少回折的余地?
再次感谢并期待您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的,Vh高,就像那个pmos没有snapback特性就失去了ESD保护的功能
所以大家一般都用ggnmos,很少有人用pmos
对于低压器件,主要是因为ggnmos的工作原理是需要nmos drain端pn结反向击穿,注入电流抬升衬底电位来触发nmos沟道下方的npn
但是反向pn结击穿电压不会大幅度减小,所以低压器件就没法用了
比如5V器件,衬底浓度小,pn结击穿在11,12V左右,2.5/3.3V 衬底浓度稍高一些,pn结击穿降到7V左右
但是1V器件,衬底浓度更高一些,但是pn结击穿也在4~5V左右,这个是有物理特性限制的,这个trigger电压对于1V器件来说太高了
很容易还没有snapback就把gate打坏了

网友(2019-01-31):
那低压工艺,一般用什么结构来做ESD device呢?

网友D(2020-08-18):
在Gate上加一个对地的电阻,一般20k到40k就可以,可以显著降低vt1。其原理是GGNMOS的CGD和电阻构成分压,esd事件发生时可以让GGNMOS短时间开启,从而更早触发寄生三极管导通。一般可以把触发电压(VT1)降低到7V~8V左右。

网友E(2021-03-23):
引用 网友D:
在Gate上加一个对地的电阻,一般20k到40k就可以,可以显著降低vt1。其原理是GGNMOS的CGD和电阻构成分压, ...

谢谢,具体应该怎么计算20k~40k的电阻值才合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具体应该怎么计算20k~40k的电阻值才合适呢?

这个完全是经验值。实际上触发电压和你的工艺参数相关,和器件尺寸相关。还和esd事件的电压上升沿速度相关。典型值加20k就行,也有加40k的,我还见过加100k的。电阻越大,相同工艺和器件尺寸下,触发电压越低。

网友(2023-11-10):
对于长沟道器件,栅氧化层的厚度约为最小沟道长度的50分之一,所以一般此时的栅氧化层耐压是高于此器件发生雪崩击穿的电压的,所以当GGNMOS的因为发生雪崩击穿的触发电压也约等于寄生NPN的触发电压,此电压一般在12V左右,低于栅氧化层耐压,器件的栅极不会击穿,大于此耐压后,寄生NPN导通,IV曲线出现折返。
当沟道长度不断减小后,栅氧化层也越来越薄,会导致栅氧化层耐压等于乃至小于GGNMOS的雪崩击穿电压,所以在深亚微米工艺中不会利用GGNMOS的雪崩击穿特性,而是利用电容耦合,在GGNMOS的栅极和漏极加一个电容,在栅极和地加一个电阻,正常情况下,栅极接地,当ESD脉冲来后,脉冲电压通过电容将GGNMOS的栅极抬高,所以NMOS开启了,提供ESD泄放通路。持续时间由时间常数RC决定,RC越大,持续时间越长。一般手模型的放电时间在几百ns内产生峰值为1.33A的电流,所以时间常数一般设为几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