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怎么实现有符号数的右移?

楼主(2015-10-27):
就是所谓的算术右移,一般移位的时候,左边或者右边补0,当它是有符号数的时候就要补1了,而且我要一下移好多位,移动的位数是一个不确定的(输入值),应该怎么实现?

楼主:
恩恩谢啦,我已经搞明白啦,看我的最新的回复哈,下次有问题再交流

楼主:
是我之前描述的不清楚,其实就是对一个有符号的数比如A实现算术右移(假设移1位),我之前就是纠结于补自己如何符号位的问题,现在知道怎么做了,第一可以直接定义的时候 定义该数据为有符号数,即 input signed[32:0]A;在进行逻辑右移时,用符号">>>"就可以实现了,对于无符号数算术右移用这个">>"就可以了。第二种方法是,自己手动补符号位,Ao<={31{A[31]},A}>>1。这样就可以啦。终于想起来了,拿来和大家分享下。

网友:
其实Verilog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你说的详细些,我们可以给与更详细的建议,Verilog能够实现很复杂的逻辑和运算,你说的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我之前处理过正弦波,数值是有符号的,对正弦波进行乘法和除法运算,并保持符号不变,几条语句就可以实现,仿真和调试后都是满足的。你需要明确你的需求。
感觉没有描述清楚你的需求或者你还没有想明白具体的需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移动的位数n的取值有限的话,用case(n)语句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对啊,右移是相当于除以2,可以用>>>这个符号实现,不想用,想自己给它赋值,如果是个负数,右移多少位左边就补多少个1,我知道思路,用Verilog实现不了。写不出来代码

网友:
直接补零或者截位不行么?
比如-5=(1101),右移一位相当于乘以2,补一个零,即-10=(11010),不是一样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