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报错,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15-10-27):
在进行FPGA验证时,Quartus报了以下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ERROR : CELL xxxx fed by 5  non-global control signals ---- only 4 control signals may be non-global
一下就报了100多个,全部都是AHB总线读数据信号上的。

楼主(2015-12-02):
回复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发现是全局时钟的问题,设计中时钟太多了,FPGA中的全局时钟不够用,才导致了这个问题。
解决方法是将驱动寄存器较多的时钟全部设置为全局时钟即可,或者将报错的寄存器所在的时钟设置为全局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