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确定管子的尺寸

楼主(2015-10-27):
,随着multiplier的不同,观察Gmin,直到Gmin的实部为1,其原理是什么????求大神飘过解答啊!!!

网友:
(1+jx)*(1-jx)=1+x2?

网友:
为了实现LNA的功率和噪声同时匹配。
设CS形式的LNA输入管阻抗为(1-jx)*Z0 (假设已经采用源极负反馈电感把输入阻抗实部调整到Z0),为满足功率匹配,需要输入端阻抗匹配(通常为一个串联电感)网络的输出阻抗为(1+jx)*Z0。
但是针对噪声性能而言,输入管的最佳源阻抗实部很可能并不是1*Z0,你贴的那个图就是扫描管子尺寸,使输入管的最佳源阻抗实部调整为1*Z0,这样就近似实现功率和噪声同时匹配。 通常设计中不太关注最佳源阻抗的虚部,通常认为只要实部对上了,最佳源阻抗的虚部基本上也就对上了
你可以参考A Scalable High-Frequency Noise Model for Bipolar Transistors with Application to Optimal Transistor Sizing for Low-Noise Amplifier Design和CMOS low-noise amplifier design optimization techniqu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多谢!再问一下,我上面的仿真图,是不加发射极反馈电感和基极串联电感的结果,如果加入电感再仿真,会不会不一致呢?

网友:
理论上发射极和基极电感不会影响最佳源阻抗的实部,但是实际电感有串联电阻,还是会有影响的,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迭代一两次。
推荐你看一下High Frequency Integrated Circuits的第4章和第7章,这本书写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