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轻载时LDO PSRR问题!

楼主(2015-10-27):
Hi  大家好,最近做LDO  发现一个问题
假设LDO 误差放大器的偏置电流为定值,一般来说LDO PSRR  dc增益主要由  LDO的开环增益来决定的,EA和电压网络的增益我可以认为是定值,那输出级增益一般随着负载的增大时减小的,所以PSRR dc gain随着LDO 的负载增大时减小的,但是我仿真中发现一个问题,LDO的开环增益从1mA 到200mA都是下降的,但是PSRR dc并不是,在40mA到200mA确实是下降的,但是从40mA到1mA也是下降的  1mA的PSRR最差。1mA到40mA的时候,这一段Power mos工作在弱反型层区域,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搞不懂什么原因,有做过LDO的一起交流下!

网友:
应该还是EA op工作区间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发现了,如果我把偏置电流改一改   低频的时候也可以达到比较高的值,应该确实是op工作点的问题,但是看环路增益也没问题   我对比了下  两个偏置电流的直流工作点  感觉没什么异常    为什么对psrr竟然有十几db的影响!

网友(2017-08-11):
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轻载的时候零极点发生变化,在带外会有Q peaking,解决方法有很多,其中一种是级间的cap做补偿,视为三级运放,效果不错

网友(2017-09-11):
我模擬的也是差不多在60mA的地方分成兩個區間,60mA以下越小PSR越差,60mA以上越大PSR越差,但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也只差1dB而已。(低頻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