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關於設計好的OP接成unit gain buffer

楼主(2015-10-27):
下面是我的hspice
.GLOBAL vdd! gnd!
vdd vdd! 0 dc 1.8
I1 I 0 dc 5u

.SUBCKT OPamp vn vo vp vdd! gnd! net10
MMP8 net10 net10 vdd! vdd! pch W=1.5u L=1u
MMP5 net23 net10 vdd! vdd! pch W=1.5u L=1u
MMp7 vo net10 vdd! vdd! pch W=1.5u L=1u
MMP1 net30 vp net23 net23 pch W=2u L=1u M=1
MMP2 net32 vn net23 net23 pch W=2u L=1u M=1
MMN3 net30 net30 gnd! gnd! nch W=1u L=1u
MMN4 net32 net30 gnd! gnd! nch W=1u L=1u
MMN6 vo net32 gnd! gnd! nch W=2u L=1u
.ENDS

xop vn vo vp vdd! gnd I OPamp
v1 vp 0 dc 0.75
v2 vn 0 dc 0.75

我設計完的two stage OP
   gain=  8.3041E+01    at=  1.0000E+01
               from=  1.0000E+01    to=  2.5119E+08
   gain_bandwidth=  2.3683E+07
   phase_margine=  6.7499E+01

但是為什麼我一接成 Unit Gain Buffer MN6跟MP2就會進入Thiode 呢?
另外我去掃ICMR  不管掃多少就是不能讓全部進到sat...
求大神解答一下阿~~~~

另外想問DC點怎麼鎖?    如果我想讓輸出擺幅 0.3v~1.5v
那輸出點應該所在幾伏...

還有就是說像這種一端接VDD 一端接GND  輸入不是要外加VCM
那這樣設計成一端接VDD/2 一端接-VDD/2  不是就可以不用加VCM嗎

麻煩各位了  謝謝

楼主:
沒人說明一下嗎

网友:
输入的正负标反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    換過來之後正常了,但是有個問題是這時候增益頻寬該看哪裡?
  因為實際去找0db 頻寬只有97k,但這是不合理阿?增益頻寬應該要固定才對

  另外就是一開始問的一些問題能順便求解一下嗎?

  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这个
http://bbs.eetop.cn/thread-580714-1-5.html

网友:
现在接成了单位增益....此时的-3dB带宽约等于你的开环GBW

你用一个简单的单极点模型就可以推出来了,楼主要回去多看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