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德国博世做ASIC,和MEMS不是一个部门

楼主(2015-10-28):
博世做MEMS很强,各位师兄师姐值不值到博世ASIC怎么样啊,尤其是数字前端

网友(2016-07-11):
Bosch的ASIC也不错的

网友(2016-09-20):
学习学习,长长见识

网友(2017-01-08):
Bosch的ASIC有在中国吗?

网友(2017-06-11):
會做就好,管他哪裡做的

网友:
BOSCH做MEMS有兩個單位,一個是BOSCH SensorTek Corp.,一個是BOSCH Institue,兩個目標不同,前者是量產型修正,後者是新元件構型。ASIC應該那個單位都沒差,除非你進去Akustica(BOSCH SensorTek Corp.旗下),那你會看到完全不一樣的風景,因為那邊是CMOS-MEMS整合工藝,那邊的layout會是完全不一樣的考量。

网友(2017-08-18):
默默地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