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edHat或CentOS的环境变量

楼主(2015-10-28):
据我所知,安装Cadence IC等其他软件需要定义环境变量,这两个linux系统常用的环境变量有两种:bash和csh。

1. bash的语法是:
export MMSIM_ROOT=/eda/MMSIM72(意义:设定变量MMSIM_ROOT的路径为/eda/MMSIM72)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PATH(意义:设定PATH路径为$MMSIM_ROOT/tools/binPATH??)

问题1:上面两句环境变量是不同类型吧,第一句我可以理解,第二句是什么意思?特别是第二句末尾怎么有个PATH?
第一句和第二句环境变量的格式不同,它们的意义各是什么?
问题2:环境变量中可能会出现多个定义PATH的语句,如export PATH=路径1,export PATH=路径2,export PATH=路径3,这样不是给PATH这个变量定义了多个路径吗?这样不会冲突吗?

2. csh的语法是(对应上面两句bash的语法):
setenv  MMSIM_ROOT /eda/MMSIM72 (意义:设定变量MMSIM_ROOT的路径为/eda/MMSIM72,其中setnv的意思明显是set environment)
set mmsimPath = ( $MMSIM_ROOT/tools/bin )  (意义:设定mmsimPath的路径为$MMSIM_ROOT/tools/bin)

如果我的理解有误请指出来。

网友:
建议找本有关linux shell的书或文档看看就明白了, 设置path变量时是把新的路径增加到已设定的值, 而不是替代, 所以不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