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lef to Mikyway

楼主(2015-10-28):
lef通过Mikyway生成库,pin的direction和type的类型变了,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解!!!!

网友:
需要一个logical view,用verilog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将lef文件中的pin的类型就可以解决了,因为出现问题的pin是power and ground。在lef中定义的是POWER or GROUND ,而在对应的逻辑库中定义成SIGNAL。所以我将lef的定义改成SIGNAL。该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