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p 调用block的ilm文件compile -spg 出错

楼主(2015-10-28):
请教大家,dct第一次综合,没有导入floorplan信息,在top中读取block的ilm.ddc文件后,compile_ultra -scan -gate_clock -spg后出现error:the ilm u0 does not have a user-specified location .去掉-spg后可以compile.
之前具体流程:先block的,没插入dft前我compile -scan-clockgate-spg,然后increment compile 带-spg的,。接着插入dft,然后compile increment. -scan -spg的,接着创建ilm,写出ilm的ddc文件,顶层综合时读入ilm的ddc跟其他的ddc文件,compile -scan-gateclock-spg报这个错误 .
不知道什么原因,一定需要读入floorplan信息吗?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己顶,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2016-01-03):
楼主或坛子里的大虾能讲一下一般DCT/DCG和PR迭代几次,每次的目标是什么吗

网友:
对我来说,目标是时钟树反标准确、寄存器全部用RP Group摆好、Path Group微调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