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 用calibre提后仿网表是不是必须需要.rcx文件?

楼主(2015-10-28):
用calibre提后仿网表是不是必须需要.rcx文件(如上图)?工艺文件里只有一个readme.xrc,做rule报一个错,什么意思?(如下图)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公用一个lvs Rule ,然后把rc file  include 到lvs rule中,

看看你的runset file中的说明文件(Readme)之类的

楼主:
一般情况下都是公用一个lvs Rule ,然后把rc file  include 到lvs rule中,

看看你的runset file中的说明 ...
引用 网友A:

    提是提出来了,不过这个是不是提的不对?

网友:
输出文件可以贴出来看看

楼主:
输出文件可以贴出来看看
引用 网友A:

对的 shift+f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