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面试题求解

楼主(2015-10-28):
小弟今天面试进最后boss面,问了很多平常没关注的问题,时时语塞,其中一道题是:比较下图两张结构的噪声和线性度,请大神们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跪等大神求解,我来顶上去

网友:
线性度应该第2个好,你可以想就是OP输入级的第二个一直是0,在一个固定点位上,图1这个VIN范围比较大,输入对管的VG就同样范围变化。
   noise第2个大,因为那个电阻?  noise这个不好说,同样的OP下,应该第2个大?

网友:
帮忙顶,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第二个电路,不考虑电阻噪声的情况

假设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是vn,那么第一个电路输出噪声是vn,第二个是2*vn

网友:
线性度第一个好,因为反馈系数的原因,反馈精度为1/AB。噪声第一个好,假设运放的等效输入噪声为VN2。等效到运放的正向输入端,在算出输出噪声为两倍的关系,在折算回输入端,因为结构是反向放大器,故增益为1,那么第二个噪声是被放大了一倍的。

网友:
回复 6# 龙十三少95 写错了,线性度第二个好

楼主:
一下子就有这么多人回复,谢谢大家的热心解答,模拟的道路还很长,让我们在eetop上多交流,一起进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为什么第二个的输出等效电压噪声变为两倍了,在不考虑电阻热噪声的情况下,它们的带宽没有变化,放大器自身的等效输入电压噪声也没有变化,增益也没有变化,我怎么感觉等效输出电压噪声是相同的啊。

网友:
线性度应该是第二个更好一些,第一个运放存在一个有限增益误差,而运放的增益随输入信号变化,所以它的线性度不好。噪声只是感觉主要是电阻的热噪声引起,所以第二个运放噪声更大一些。

网友:
标题

就是假设运放的输入等效噪声为Vn的话,图一是不变的,而图二中利用运放的虚短,同相输入等于负相输入,在经过同相增益方大两倍到输出端,此时在把输出噪声除以闭环放大倍数也就是1得到输入端等效噪声。上面说的线性度解释不对哈,一起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正向增益是2,是我错了,我以为约等于1。但是不考虑电阻噪声,不考虑闪烁噪声和电流噪声(比如放大器的flat noise噪声谱密度比等效输入电阻热噪声谱密度大3倍以上),增益为2倍,根据GBW=BW*AV,得出带宽变为1/2倍,等效输入电压噪声=输入噪声谱密度*sqrtBW*k,(k为brickwall系数),等效输出电压噪声=等效输入电压噪声*AV;最后的等效输出电压噪声为sqrt2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输出噪声谱密度的话,是两倍的关系

网友:
第一个:闭环增益=Av/(1+Av)  第二个:闭环增益=Av/(2+Av),很明显第一个线性度要好,THD优于第二个,第二个电阻必然会抽取运放内部电流,从而带来THD的降低,噪声也是第一个要小,单位增益接法一般都是第一种,buffer的作用,第二种接法很少使用,个人意见,请轻拍~

网友:
“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了,我来回答一下吧。只要R>1,线性度就是第一个好,因为第一个的环路增益位AV,第二个环路增益位为Av/R,我认为环路增益越大,线性度越好。 至于噪声,也是第一个好,因为负反馈并不改善输入参考噪声,只要运放是一样的,运放贡献的输入参考噪声是一样的,但是第二个电路还有反馈电阻的噪声,所以输入噪声更大。“

上面是之前的回复,AV/R是针对电流输入的环路增益,不能直接作为电压增益线性度的比较。转化为电压增益后,第二个图的增益为Av/(2-Av),误差项还是比第一个电路大。即使考虑开环增益随共模偏置变化我也认为是第一个线性更好。

网友:
这里说的是线性度,一个buffer的增益与输入信号的大小也就是它的共模电压有关。第一个运放的增益会随着共模电压的变化而变化。就算是轨到轨运放也会变化。因此第一个运放的静态误差(1-1/AV)是随输入信号变化的。而第二个运放的共模电平恒定所以运放增益恒定,它的静态误差也是恒定的。这里不考虑电阻的PVT,就算电阻有失配那比值也是个定值,因此vout与Vin是线性关系。我是这样理解的,欢迎指正。

网友:
把这两个反馈电路整理一下,就明白噪声和线性度哪个好了。因为电路(2)的反馈系数是1/2,电路(1)的反馈系数是1。
所以线性度是第一个好:环路增益大一些
只考虑运放噪声的话,噪声也是第一个好:传输函数很容易看出来,电路(2)的噪声是(1)的两倍。

网友:
比较认同第一个的线性度和噪声性能都要优于第二个,第二种接法很不常用

网友(2016-08-29):
正确答案应该是,第一种电路的噪声特性好,第二种电路的谐波特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