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下如何用skill 去同時替換lib name , cell name , view name

楼主(2015-10-28):
有誰知道如何用skill 同時替換掉virtuoso 內想要替換的cell
無法用replace , 因為 lib name , cell name , view name 都不一樣

网友:
先抓出这些cell
然后用
   objs~>libName = "xx"
相同方法修改cellName,viewName

网友:
直接用q也可以啊

楼主:
用Q 不行,得一個個手改
問一下wenjian07
怎麼抓出這些cell , 有參考嗎?

网友:
我记得libname是不能直接改的,我以前做过类似事情,后来只好把obj的parameter都读出来,再删除这个obj,在插入一个obj,赋上之前保持的parameter的值。
想想其实跟手动一个意思。。。。。

网友A:
有啊,你可以写一段代码。思路是这样的:把gds转成gdt(可编辑模式),再把所有你想替换的名字替换掉。再从gdt转回gds

网友(2023-07-21):
引用 网友A:
有啊,你可以写一段代码。思路是这样的:把gds转成gdt(可编辑模式),再把所有你想替换的名字替换掉。再从 ...

怎么把gds转成g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