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 中如何观察状态机信号

楼主(2015-10-28):
modelsim 中如何观察状态机信号,求详细的方法

网友:
什么意思 modelsim中状态机信号不能看到吗?

网友:
根据你自己的写的激励文件,一步步观察啊

网友:
vhdl可以直接看,verilog只能看到 2进制代码,想要在verilog里面看,可以添加如下语句

        //        ref signals
        //FSM Parameter Define
        parameter        S_IDLE                = 2'd0;
        parameter        S_REQ                = 2'd1;
        parameter        S_WR                = 2'd2;

        reg                [1:0]        current_state        = S_IDLE;
        reg                [1:0]        next_state                = S_IDLE;

        //FSM for sim
        // synthesis translate_off
        reg                [63:0]                state_ascii;
        always @ ( * ) begin
                case(current_state)
                        2'd0 :        state_ascii        <= "S_IDLE";
                        2'd1 :        state_ascii        <= "S_REQ";
                        2'd2 :        state_ascii        <= "S_WR";
                endcase
        end
        // synthesis translate_on

在modelsim里面看 state_ascii 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quartus13.1 版本调用的modelsim
   我用的就是vhdl 只能看到输入输出信号,但是看不到 定义的状态机的各个状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