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端版图设计的要掌握哪方面的计算?

楼主(2015-10-28):
后端版图设计的要掌握哪方面的计算?微电子器件中,什么掺杂浓度、PN内建电场等等微观量要求会计算吗?还有其他什么的...

网友:
器件那些基本不会用到,但是一些基本概念还是要了解的。后端主要是对timing分析的多一些吧,在拉stripe时可能会计算一下宽度什么的,Cell delay也是,其他的暂时没有接触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这些应该是数字后端吧?我是刚刚接触版图这方面,从事这方面工作应该模拟和数字两方面都要兼顾,然后往一个方向钻,对吗?有没有一些入门的书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