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FO位宽的问题

楼主(2015-10-29):
做VGA显示的时候,由于每个像素由24位组成,而DDR核带的FIFO位宽是128位的,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也没有输入128位输出24位的FIFO!!

网友:
将24位高位补0  补为32位不就行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样可以,只是会不会浪费资源?

网友:
这种方式很正常吧, 我最近也在做跟视频相关的,从cameralink相机过来的数据也是24bit,最后通过pcie接口上传,xilinx的pcie接口也是64bit或者128bit,中间在缓存的时候我就是直接高8bit补零。这样肯定会浪费一部分传输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就这样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