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再求几篇功放论文

楼主(2015-10-29):
IEEE的论文,在校的好心人帮下载一下,好吧。

Thermal Design of HBT Power Transistors for Mobil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Thermal analysis and design of peripheral adaption power cell for power amplifier

The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dc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mplication in microwave power SiSiGeSi HBTs

The Emerging Role of EM Simulation in IEEE 802.16e Mobile WiMAX Power Amplifier Design

Switch-less-impedance-matching type W-CDMA power amplifier with improved efficiency and linearity under low power operation

Study on ESD Effects of GaAs HBT Power Amplifiers for DCSGSM Dual Band Handsets

RF power amplifier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Power Amplifier IC Design

网友:
请下载,最后一篇下载不了

RF power amplifier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pdf (372.49 KB , 下载次数: 8 )
Study on ESD Effects of GaAs HBT Power Amplifiers for DCSGSM Dual Band Handsets.pdf (679.9 KB , 下载次数: 4 )

The Emerging Role of EM Simulation in IEEE 802.16e Mobile WiMAX Power Amplifier Design.pdf (557.67 KB , 下载次数: 13 )

Thermal analysis and design of peripheral adaption power cell for power amplifier.pdf (176.95 KB , 下载次数: 7 )

Thermal Design of HBT Power Transistors for Mobil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pdf (3.57 MB , 下载次数: 9 )

网友:
已经帮你下载,但是最后一篇学校下载不了,望见谅!

Thermal Design of HBT Power Transistors for Mobil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pdf

RF power amplifiers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s.pdf

Study on ESD Effects of GaAs HBT Power Amplifiers for DCSGSM Dual Band Handsets.pdf

The Emerging Role of EM Simulation in IEEE 802.16e Mobile WiMAX Power Amplifier Design.pdf

Thermal analysis and design of peripheral adaption power cell for power amplifier.pdf

网友:
Study on ESD Effects of GaAs HBT Power Amplifiers for DCSGSM Dual Band Handsets.pdf (679.9 KB , 下载次数: 0 )

The Emerging Role of EM Simulation in IEEE 802.16e Mobile WiMAX Power Amplifier Design.pdf (557.67 KB , 下载次数: 0 )

Thermal analysis and design of peripheral adaption power cell for power amplifier.pdf (176.95 KB , 下载次数: 0 )

Thermal Design of HBT Power Transistors for Mobil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pdf (3.57 MB , 下载次数: 0 )

网友:
Thermal Design of HBT Power Transistors for Mobile an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pdf (3.57 MB , 下载次数: 1 )

网友:
为什么只显示一篇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三篇呢?

网友:
回复  lasang123

   第三篇呢?
引用 楼主:

网友:
发了几遍都没有传上

网友:
你发个邮箱给我 直接发给你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附件的名字取得过长,或者附件格式问题导致的。你可以换个短点的名字或者123.pdf这样的名字, 同时你还可以压缩一下变成123.rar 这样上传肯定木有问题啦。

网友:
The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dc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implication in microwave power SiSiGeSi HBTs

The temperature dependence of dc.pdf (241.68 KB , 下载次数: 3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找到附件上传失败的原因啦。。。